关于粗糙度检测仪器---请教

楼主(2010-03-17):
最近我们公司准备买一个便携式粗糙度检测仪器!要我调查哪种既好用价格又便宜的,希望各位高手帮忙推荐几款!

主要测量棒材,棒材上加工的沟槽(沟槽宽3mm,深3mm),内孔(直径大于10mm)粗糙度

网友:
感觉三丰sj201就可以。1w多点

沟槽还是比较小的,只能用小探针了

网友:
在网上查一下时代的,应该会有合适的,价钱应该不会太贵

楼主:
我查了4款:德国马尔(PS1),北京时代(TR200),宁波联晟SRT-1(F),日本三丰(SJ201)

因为以前没用过,不知道哪种性价比高?

网友:
三丰的不错,还有小打印机打出来,Rz,Ra都可以

网友:
我们用的是时代的tr200

网友:
不知道你所需要检测的粗糙度参数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