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分析【求助】

楼主(2010-03-17):
外协厂家发过来一份液压系统原理图,看不明白,哪位老师帮忙分析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一套循环冷却系统,一套压力系统63Y的高压泵和160Y的低压泵,通过插装电磁阀控制,控制大油缸前进和后退,有一个冲液阀,可以实现快上\快下\快进\快退是台油压机器,和我们厂的设备差不多,我们厂的是500T,你的估计是1000T

楼主:
这个也是500吨的哦,是外协厂家设计的,您能把您的系统图给我一份嘛?如何涉及机密的话就算了

网友:
我没有电子图,我只有图纸,我们公司从徐州锻压买了这样的一台设备
你可以进徐州锻压厂看看设备   Y32 系列四柱液压机
http://www.xuduan.com.cn/index.asp
是厂家主页

网友:
插装阀从下往上编号。
以下为个人观点:
左泵为高压小流量泵,中间为低压大流量泵,右边很可能为低压齿轮泵。
插左1、2:单向阀功用,防止高压油回流至泵
插右1、2:先导式溢流阀,1能调定空压或低压,2能空压、低压、高压
插左3、4:液压缸工作腔使能控制
插右3:有杆腔二次先导式溢流阀
插右4:液压缸回缩时能打开回油,伸出时封死。
插左5:增压缸的工作使能
插右5:增压缸二次先导溢流阀
最上二位阀:充液阀开关,增压时关闭,泄压时开启。但由于增压缸没有预泄压回路,有可能使得泄压时有较大冲击,如果增压缸容量较小则无大影响。

网友:
唉 我刚进液压这行对插装阀搞的液压系统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