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车总泵 螺纹---求助

楼主(2010-03-17):
今天隔壁大修厂拿来刹车总泵,说进油口螺纹和原车不一样,本来一直以为液压管路上的螺纹都是英制的,结果反复量了数次,M12*1.5,虽然车了新螺纹配上用了,这个问题郁闷中,烦请高手解答。

网友:
我用过的车用都是公制,除了美军早期战车,印象中用过M12*1.5液压泵螺栓

网友(2010-10-24):
这个不一定的,要看厂家生产时是怎么做的,好像没有统一的规定的。

网友:
其实是看结构的,一般用螺纹密封的都是锥螺纹,用密封圈或垫密封的就可用公制。

网友(2010-11-27):
车工车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