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簧的画法---求助

楼主(2010-03-17):
那位大侠帮忙画画弹簧,拉簧

网友:
先作出基本体,然后再作拉簧的头部,就可以了。在作拉簧头部时需注意引导线的做法。

楼主:
基本体是怎么做了。是做螺旋线还是?

网友:
我画了个就是不知道怎么上传

网友(2010-05-11):
谁知道赶紧分享下 共同进步吗

网友(2010-08-20):
诚求,同纠结中,花了很久,可是还是不行

网友:
学习中,等待中,主上传

网友(2015-05-22):
同样等待中

网友:
原来做的,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
之前的基本作圖參考

2012

网友A:
能分享一下画的方法吗?
装配起来可以收缩的方法有吗?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分享一下画的方法吗?
装配起来可以收缩的方法有吗?请求高手指点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age=8

參考如上7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age=8

參考如上78#

可惜没有SOLIDWORKS的装配图

网友:
画一个基体,就是一个园,然后画引导线,然后这两者要做一个穿透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没有SOLIDWORKS的装配图

附拉簧的零件及裝配件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