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料在冲孔之后,孔翻边出现裂痕---请教

楼主(2010-03-17):
我已经是过很多方法,还是不行,哪个高手有更好的办法啊

网友:
材料原因还是模具设计原因

网友(2010-04-29):
是否超过成型极限??+ ]. P# t0 T# v; H
如果是须先拉包台,再冲孔翻边

网友:
我也试很多方法,不行。

网友:
来个示意图,演示一下你的工艺过程

网友(2020-06-28):
用钻扩一下去除硬化层,再翻边就不开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