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不锈钢螺纹---请教

楼主(2010-03-17):
∮33×12的锯齿形螺纹在车床上怎么抛光,不锈钢螺纹齿面光结度0.4,请大家指教,很急

网友:
建议你粗加工,放余量磨

楼主:
没有磨床,只有车床和铣床,怎么办

楼主:
我现在用砂纸抛光,每天只能车10件,又累,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我用的是高速钢刀车的,刀还比较耐用,转速是50,请各位大虾帮帮忙,谢啦!!!!!!!

楼主:
这个很简单,还是很难啊!没有人有更好的方法了吗?没有也回一句吗

网友(2010-05-10):
用专用设备进行抛光阿

网友:
用普通车床改制,在小拖板上装一个电机,套上砂轮片,转速调慢放余量磨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