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隔膜泵的隔膜的材料哪种好?

楼主(2010-03-17):
请问下:气动隔膜泵的隔膜的材料用哪种比较好?好像橡胶厂都用硅胶,NBR,但我觉得好像不是,哪位大侠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
我们单位的隔膜泵用的是橡胶加四氟垫

网友(2010-12-03):
看介质而定,化学性能,比重、粘度?( j! ]( W2 v9 G/ I* W
最好的是进口有弹性的聚四氟乙烯。一般的聚四氟乙烯太硬容易断裂。

网友(2012-01-30):
一般隔膜泵的提供商会有相关的材质可以选择,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材质的确认。

网友:
我单位的锅炉加药(磷酸钠)泵是隔膜泵,用的是普通的聚四氟乙烯的。不经常用,隔膜换的频率不高!只是我单位的一点情况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2-06-26):
我们单位用的聚四氟乙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