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出来的槽底光洁度不好---请教

楼主(2010-03-18):
我要的切刀4.5MM宽。切出来的槽底光洁度不好,

深度在4-5MM,切出来的槽底不光滑。怎么办。有没有抛光东西。请教一下

网友:
楼主是用什么加工的槽,锯片铣刀还是锯床?另外光洁度想达到多少?

楼主:
数控。光洁度越亮越好。我用沙布抛光。只能跑外表。槽底沙不到。怎么办

网友:
我认为应主要在切削量的调整和切削液上调整想办法,应该是可以通过工艺调整解决的。

楼主:
我要抛光的话。要用什么呢。4.5宽的槽。进不去阿
太窄了

网友:
用金属陶瓷刀的切槽刀片

网友:
同样的问题,拖拉机能给出具体刀杆刀片型号规格吗

网友:
那得先说说设备、材料等信息!

楼主:
我要是抛光的话。用什么抛。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切割片抛光,,,,,,,,,,,,,,,,    对不起,您两次发表间隔少于 120 秒,请不要灌水!

楼主:
切割片。不是割料的吗。能抛吗。我那时圆的。

网友:
看到这才看懂  原来是车床车槽

网友(点评):
汗个 楼主貌似说了是切槽 不是铣槽

网友:
楼主可以适当调高刀高,打高速切槽看下效果,前提是不振。

网友:
可否用2.5mm的刀切二刀,第一刀时底面留0.1mm的余量,第二刀切到底面时横向拉一刀,至于转速及进给量看工件的大小及材料自己试一下;用抛光的话可把砂布撕成条状的绕成线状在底面抛,我们2.5mm槽也是这样抛的;

网友(2012-08-28):
有没有尺寸和精度和光洁度要求啊,如果没有,那就直接切,直接进给,转速500,F0.05,就可以的,如果用G98指令的,F用20好了,如果有光洁度要求,你先用转速500,F0.05进行粗加工,但如果你说加工到20,不要直接加工完,先加工到20.5,然后进行精加工,转速800,F0.1,这样加工出来的比较光滑,还可以进行精度补偿 我不是说了,槽宽4.5的话,割两刀,下去的时候留一点余力,然后进行测量,然后补偿,刀差的话,加工到20.2,然后800转,F0.05,下去,你的槽宽只有4.5,就这样重新下去好了,如果槽宽大,比如要10,那就精加工第一刀在最右边上下去,吓到20,然后横着走,走到快要最左边,然后提到,在到最左边的地方下去,把剩下的余量走掉,就可以了   举例说明,仅供参考

网友:
方法有三个,一精车的时候用最低的转速最好100转以下,车到槽底停留一下,二用金属陶瓷刀头,三主轴转的时候用纱布抛光,一和二配合起来应该效果更佳,祝你成功

网友:
数车吗?选3mm的刀片横拉槽底。

网友:
留余量用小刀光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