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液压缸设计方案可行吗?

楼主(2010-03-18):
最近设备上要用个类似于千斤顶的装置,其机构如图所示,两个活塞能双向移动。初始条件时距离活塞杆端部据物体C内壁距离相同,物体C的两端外壁分别作用大小为F的外力,问这种液压缸结构是否可以实现无论A、B哪个活塞杆先接触到C的内壁时都可以基本停下,等带另一活塞杆也接触到C物体内壁,然后A.B活塞杆同时作用,直到物体C的内壁宽度达到要求,此时系统压力要远远大于外力F。整个过程物体C的移动不超过5mm。如果能够实现,在控制上需要注意些什么。这里没给任何参数,就是希望大家看看这种方案什么时候可行 什么时候不行,只是我好像还没见过这种结构和工作方式的油缸,小弟刚参加工作,并且学的也不是液压,对液压基是知之甚少,所提问题可能比较小白,见笑。工作种遇到的实际问题,还望大家多多帮助,谢谢!!

网友:
活塞应该是两个吧?缸筒水平方向绞轴固定,留有水平方向的微小位移(绞轴孔做成水平长孔)。就基本可以了,当然物体C的重量要大于活塞运动克服的摩擦力。

网友:
我觉得可以实现,先实现活塞杆一端接触到c壁后停止,另一活塞杆继续运动到接触到c壁另一端,然后加压,同时推动c壁向外动,关键是c物体的摩擦力的实现,及油缸力的选择,

网友:
完全可以。不过工件要适当固定。

网友:
学习学习,受益匪浅!

网友:
你是要整形吗?如果是整形,你的那个油缸和你提出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方案有不可取之处,虽然你给的压力是一样的,你的受力点也绝对平行于底面(不知道你考虑过没有),但是,有的时候你的工件是不会按你的意愿执行的,假如两面的参数稍有区别,就会造成向一个方向移动多,向另一个方向移动少的现象,如果要求严格的话,这个方案是不可行的。

网友(2010-07-18):
学习学习,对自由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