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泄露的实验,这样可行吗?

楼主(2010-03-18):
大家好,我在做液压系统时候发现螺纹插装阀的接口泄露比较大,后来用防水胶布来防泄露,效果还不错,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哪位同志做过液压系统泄露的仿真,想做一下这方面的仿真,以后就可以通过仿真手段可以先检验一下液压系统的泄露量,和预防措施,这样可行吗?谢谢!

网友:
没做过,不过我认为泄漏量在软件中是要输入的数据,和加工质量和元器件的本身性能有关,软件能不能牛到这个程度

楼主:
哦,我也是不清楚,自己有一个想法做这一块的仿真,不知道可行不?呵呵

网友:
原来我考虑过,软件不知道怎么样,我考虑从实际出发,分个支路出来,但是不知道效果如何,因为我们这边没有条件让我这么实施

楼主:
呵呵,是哦!没有实验条件的话,很多时候就没有办法验证自己的想法了

网友:
仿真这个东西需要你对元件、系统和流体特性都很熟悉的情况下才能做得好点,如果能把趋势仿出来已经不错了,能达到定量的仿真还是太难

网友:
第一次听说,仿真实验太理想化,我认为最好在系统上实验

楼主:
恩,呵呵,听取大家的建议,有条件的话俺要做一下实验!

网友:
FLUENT好象可以达到这个程度吧,我们这里有很多用它做泵的油膜泄露之类的仿真,精度想必是可以的吧

楼主:
用FLUENT好象可以达到这个程度吧,我们这里有很多用它做泵的油膜泄露之类的仿真,精度想必是可以的吧
引用 网友A:

哦,谢谢啦!呵呵!o(∩_∩)o...

网友:
真实的泄露看过。蛮危险的。高压油像线一样出来。

楼主:
真实的泄露看过。蛮危险的。高压油像线一样出来。
引用 网友B:

呵呵,可能压力大的场合泄露还是蛮严重,低压力的还好一点,上次见了低压的泄露不是很明显,但是就是调节溢流阀,油泵升压升不上去,泄露真烦!

网友:
还是要有专业试验平台才行

楼主:
还是要有专业试验平台才行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们这儿的实验台不行,只能做一下液压基本回路的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