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最高压力值---请教

楼主(2010-03-18):
请问   机器液压系统最高安全压力如果是18MPa。但是液压泵安全输出压力是5000psi,4000psi   2300psi(阀块上安全阀溢流)合理否?

网友:
1 Mpa=145pis,我觉得泵的压力输出20就可以了,也就是2900pis,不宜输出太高,否则浪费了动力

网友:
安全阀设定压力比系统压力高2MPa即可

网友:
压力低一些对泵的寿命有好处,只有压力在泵的最佳容积效率范围内都没问题。

楼主:
系统
内局部
压力        行走系统psi        5000
        马达阀块系统psi        2500
        油缸阀块系统psi        2300
        传送带C泵psi        2600
        割刀泵psi        4000
        割刀泵增压psi        350
        低压区psi        200
        低压区单向阀psi        175
        液压油箱单向阀psi        15

系统最高压力17.8兆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