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的疑问

楼主(2010-03-18):
我用的是solidworks2005,画了个正方形,边长尺寸标记为100MM,但是用测量功能时,测量得的数据是55.80MM,这是为什么呢,把标记改为200,测量的值还是55.80

网友:
这你问谁,我们这都正常,我们不信

网友:
没有这种可能性,太不应该了!

网友:
确实没有见过

网友:
可能你画的是3D草图

楼主:
真的是这样的,可能这个100不是很清楚,可能我理解不够透彻,如5楼所说,的确在草图上,但是,我觉得标记的尺寸和草图没关系,那是说不通的,因为如果把一个原本30*50的矩形,标记成30*40,那外形肯定是有变化的,但是图中有过定义,难道过定义了就测量不准了?见附原文件图,你们打开后测量是什么效果呢?

楼主:
这个又是为什么呢,都是黑色的,可能截图有些偏差,还不能完全定义,图片绝对未经加工

网友:
你的草图过定义了,把100的尺寸删掉后,重新规定尺寸,能规定成55.8也可以是100.

网友:
过定义尺寸,把它删除后试试看。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不是以上各位说的问题,而是设置问题,点工具-选项-全部重设,一切现象回归正常,就是不知道原设置哪里出了问题,很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