挡圈的设计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0-03-18):
液压缸里O型圈一起配和的挡圈应该怎样设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1、首先确定安装的形式和受压方向,比如端面密封和轴孔用密封的挡圈就完全不一样
2、挡圈和O形圈的材料搭配要适当,尤其在高温、高压和腐蚀介质中
3、挡圈要和沟槽匹配,特别是金属和工程塑料等硬挡圈,不然将出现安装问题,开口挡圈装进沟槽后搭接量要合适,所以带挡圈的沟槽设计不像O形圈那么自由
4、挡圈上最好有凹槽适应O形圈,有利于O形圈的寿命,安装时不得装反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我是做密封的,可以一块交流QQ411794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