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镀膜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18):
一般的镀层有多厚?
比如说:
如果工件表面镀镍,仅仅是防腐或美观,要多厚?
如果工件表面镀铬或者镀锌,也是防腐或美观,要多厚?
如果是镀硬铬,工艺上为了耐磨,那又要多厚?

呵呵,问题比较菜,别见笑!

网友:
电镀要根据所镀的材质而定厚度,镀层的厚度以微米计算。又因为镀覆层多为合金,或是复合覆层,所以不好简单回答。你可以查阅有关资料:GBT 13911-1992金属镀覆和化学处理表示方法、QJ 450B-2005 金属镀覆层厚度系列与选择原则。作为参考。另外,对于有配合关系又要求有镀层厚度的零件,必须在零件加工时就要留出加工电镀层的余量,可参考设计手册中的相关标注方法。大部分的镀层厚度都在10微米以内,或左右,对于要求防锈能力较高的镀锌,一般为20微米,如是修复性镀硬铬,厚度可以做到1毫米以上,当然,厚度越厚价格也就越高。只是为了耐磨而镀的硬铬厚度一般为0.10毫米就足够了。有一些为了电镀硬铬的轴要找正,也有先镀一层,留出一定的磨加工余量,镀后再将轴磨一下。顺便说一下单独电镀硬铬,由于镀层内部有许多微孔,所以是不防锈的。

楼主:
谢谢yumin 大侠的回复,非常实用,都是经验之谈!不过我手上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不知大侠可否传一些上来,非常感谢!

网友:
我有一个关于汽车零件镀层的,不知可以用上不。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已经收下了

网友:
非常感谢四楼提供的标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