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箱体怎么固定?

楼主(2010-03-18):
请教图中的两件箱体怎么固定,材料是304.箱体长4米。
上次做了一个用焊接的,结果箱体扭曲变形。
这次打算在箭头位置用拉钉固定,小弟没加工过不锈钢,但我估计钻孔很费时费力,请各位指点下。
谢谢!

网友:
板厚度多少,多大的孔

网友:
钻头磨好一点!!!

网友:
点焊吧,点焊吧,

网友:
4米长的箱体,没有骨架么?

楼主:
板厚度多少,多大的孔
引用 网友A:

板厚3mm,孔直径3mm

楼主:
4米长的箱体,没有骨架么?
引用 网友B:

箱体没有骨架,只有在两端1/4处有50x10mm的加强筋板。

楼主:
沉得好快啊!

网友:
没有弄明白呀

网友:
以前是满焊固定吗?用氩弧焊不满焊应该不会变形吧,或者是焊工师傅焊接技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5 s! k" O  @" W7 n. A没有骨架,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