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了一个英国客户,材料看不懂---求助

楼主(2010-03-18):
最近接了一个英国客户,材料看不懂啊。请各位大虾帮忙啊!
plate BS EN 10029:1991  --10C
STEEL BS EN 10025-3:2004--S460N
STEEL BS EN 10025-2:2004--S275JO
BS970 070M20--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看不明白。10029:1991 是的英国某个标准么?

网友:
了解一点英国的标准,这些标准我手中也没有,给你指一条路吧。
plate BS EN 10029:1991  --10C ----这是一种板材,具体的你找BS EN 10029:1991  的10C
STEEL BS EN 10025-3:2004--S460N ----这是一种钢,(好像是一种热轧结构钢)具体的你找BS EN 10025-3:2004--S460N
STEEL BS EN 10025-2:2004--S275JO----这是一种钢,(好像也是一种热轧钢)具体的你找BS EN 10025-2:2004--S275JO
BS970 070M20--这是一种钢,具体的你找BS970 070M20。我有这个标准的的附录3,在第11页处,你可查到这个钢的情况。
BS是英国标准的缩写,好像我们的国家标准GB一样。BS EN是由英国制订的标准并被欧洲标准化组织(其标准缩写为EN)认可并列为欧洲标准的标准。

楼主:
谢谢春天的鱼,找到点眉目了。附上一份EN 10025:2004的标准。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一下。怎么找不到添加附件的?

网友:
你点高级回复。在此页的下面就可以见到“添加附件”的链接了。

楼主:
呵呵呵 多谢指点阿!传点关于材料 EN10025:2004

网友(2010-12-07):
EN10029-91是关于钢板外形尺寸公差的标准。

网友:
只要客户有提供相关标准的代号,就可以在网络上找到标准,下载后看一下,主要注意化学成分、机械性能的要求,尤其看看有没有特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