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区分这两种电机呢?

楼主(2010-03-18):
请教:我们常用的普通三相电机Y形接法,是有3个接线柱,而双速电机接成高速时,也只有3个接线柱,在丢失铭牌和其它直观的数据后,怎样区分这两种电机呢?

网友:
双速电机没见过,
但用万用表是可以测出来的
具体怎么做可以参考一下书

网友:
这里有个讨论双速电机的帖子,可以去看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37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