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配重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18):
请教一个问题:
在重型卧车上加工长方形的工件,如何计算卡盘转动中的不平衡量,对卡盘进行配重。
卡盘直径2000,工件1500x600

楼主:
我厂在加工这种零件时因卡盘转动不平横导致主轴轴承磨损严重.如何进行配重

网友:
工件想象成“十”字型进行配重不行吗?

网友:
按正方形,长方形减去后除2,在正方形边上对应位置加上相应的重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