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牙有几种方法?

楼主(2010-03-18):
想问一下大家
普通车床车公制牙,是开正反转车吗?还是有什么好的方法车牙?
听说还有一种方法车也就是不用开反顺转车,请各位大侠指点下,
本人笨

网友:
用开合螺母控制,还有就是用乱扣盘,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说法   拔开合螺母  不过要看车的螺距是不是能跟车床的丝杆整除    如果不能的话 就只用乱扣盘。

网友:
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
加装旋风头一次成型

网友:
螺纹滚刀~~~~~~~~

网友:
使用板牙也可以

网友:
现在好多都不用乱扣盘了,不过我也不会用,只是看书上介绍过,现在大多都用正反走刀和开合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