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去除毛刺的方法讨论学习贴!~~

楼主(2010-03-18):
我们这里有很多阀体类零件,内部有很复杂的交叉孔结构,对于这种结构,怎样高效优质的去除毛刺?不知道谁有什么好办法推荐推荐.

网友:
喷砂处理很不错

网友(2010-05-05):
喷砂处理有些产品不能用的

网友:
可以用角磨机打磨,没有其他好办法

网友:
喷砂处理对于孔内部的毛刺是没有太多的用处的,以前在工厂里见过一种阀板,上面大大小小,相互贯通的孔有140多个,就是没有关注是怎样去毛刺的,唉

网友:
有专用的一种工具 装车床上的 高速旋转后 像毛刷一样散开的 就是刷子一样刷的 你网上查一下就知道了 做阀的没这个怎么去毛刺啊?

网友:
我们的是用热能去毛刺,效果比较好就是费用高。

网友:
化学抛光或电解抛光。

网友:
化学抛光或电解抛光
用热能去毛刺
高速旋转后 像毛刷一样散开的 就是刷子一样刷的
角磨机打磨
喷砂处理

网友:
内部有多孔、异形孔去除毛刺可以采用挤压垳磨,流体磨料从一端挤入另一端流出,不仅可以清除毛刺还可以提高内孔的表面粗糙度。

网友:
好 很好dddddddddddddddddd

网友:
Cullygrat(凯格)化学除毛刺工艺的本质在于有选择地去除金属毛刺,即优先清除
自由分布在表面的凸起部分。首先去除微小的凸起处,如毛刺和锐角,
因此毛刺锐角等要比整个表面更快被处理。所以,无论是边棱上的细小毛刺,
极小钻孔内,交叉孔内的毛刺,或是分布在表面上的毛刺或金属碎屑都能被去除。
一旦确定化学除毛刺的各项参数,便可取得长期不变、恒定的结果。Cullygrat(凯格)工艺
可不受时间限制,重复保证1 – 0.5µ的加工精度。经济性和高质量两者兼顾,
达到前所未有的理想状况。

网友:
液压产品,特别是液压阀,液压泵及油路板等相关产品的深孔及交叉孔毛刺一直是传统去毛刺工艺的瓶颈所在。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很难满足现代工业的高效,高质的处理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竞争及发展。
液压阀及各类精密阀类的交叉孔毛刺之所以难去除,那是因为毛刺所处的部位比较偏僻,不利于刀具等传统固态形式的去毛刺工艺进行操作,因此,要解决该类问题其实就是要让去毛刺的介质和毛刺产品高效充分的接触。其实,解决该类产品的毛刺问题,现在还是比较容易的。Cullygrat(凯格)化学去毛刺方法就能很好的解决这类问题。
Cullygrat(凯格)化学去毛刺工艺,是一项源自德国的新技术,它利用毛刺和基材结构的差异性,通过垂直反应的原理达到对毛刺的去除。采用该工艺,只需将有毛刺的产品浸泡到去毛刺的溶液中,不管毛刺处于什么部位,都能很好的去除,它不受工件的几何形状,毛刺所处的部位,材质的硬度和工件的加工方式等影响,具有高效,环保等特点,且经该工艺处理的产品能很好的保持原有的机械等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