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钻孔---请教

楼主(2010-03-18):
在直径140长度330的不锈钢棒料上加工出直径80+-0.05的内孔,该如何选择工艺和刀具。加工设备普通车床

网友:
1# luzhengyuan . d9 x( n: @3 e" p
用套料钻或者内排屑钻

网友(2010-11-08):
正在研究钻孔中,学习下,谢谢了,不懂???

网友:
楼主这孔是钻在端面还是轴上?要是端面的话就先用70的钻头先钻孔,然后用镗刀镗。要是轴上的话就在普通车床上安装一个钻孔机器,(改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