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NP常开接近开关断线后信号

楼主(2010-03-19):
请教-PNP常开接近开关有没有办法做成断线后的状态值和在有触碰信号时的值一样?和没有触碰信号时刚好相反。

楼主:
这里说详细点吧,原来伺服电机运动的正负限位采用常开的传感器,如果传感器的线断了,则限位不起作用,那么设备存在一定得安全隐患,如果换成常闭的传感器,应该就没问题了。但是现场没有可更换的传感器,是否可以通过软件的设置来达到一样的效果呢,有哪位大侠遇到同样的问题,出来晒晒,有利于健康

网友:
类似的情况我这遇到过,可以通过时间来约束,计算好相应的时间时间到了该限位开关没有信号就视为故障!我这的具体情况是阀门的开关,开关都是用的非接触式的限位开关。

楼主:
鼠标大侠:
你说的就是软限位了,这个我们也做了,但这个前提是回零正常,也就是零位是对的。
但如果传感器电缆断了,再次回零就有问题了。

网友:
你找个光电开关呢?我觉得光电开关定位比这个准

网友:
接近开关很好买的吧?别说没有可,

楼主:
接近开关很好买的吧?别说没有可,
引用 网友A:

是很容易买,不想换啊,省点钱,如果软件能搞定

楼主:
你找个光电开关呢?我觉得光电开关定位比这个准
引用 网友B:

精度要求不高,就不换了,呵呵

网友:
我认为软件是没法实现的,因为传感器的线如果断了,软件肯定是检测不到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