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加工球面以后...---请教

楼主(2010-03-19):
材料:20# 为什么在数控车加工以后的球面,还要去普通的车床上,加上工装,来磨。 问了相关人员,说是磨出来的圆度好?表面粗糙度好? 难道数控车出来的不好? 谢谢大家帮我出出主意。 我目前是做工艺工作。实践操作机床的经验不足。多多指点!

网友:
不知道你的材料和批量,精度、圆度。
好的车床配好软件、好刀具能车高精度的圆球,价格昂贵,精度达到0.005一下。

楼主:
Sφ900 公差0到-0.09mm    球面与内孔的同轴度是0.025  。小批量。一次生产一般是两件。

车床都是新买回来的。有4米、1.6米数控立车。最近又买回来两台CAK6180数控卧车。国产的。

感谢狙击手的回复。

我们公司数控配的软件貌似是西门子的。 刀具这方面确实是一个问题。

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谢谢各位社友多指点!

楼主:
四米立车的型号是CK52400

网友:
我这加工半球面,从来都是数车搞定,没有经历过在上普车的事,而且精度一般也没有问题,我这个批量大,都是检具,没有量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