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灌装法

楼主(2010-03-19):
定量灌装法液体定量多用容积式定量法,大体上有如下3种。 1.控制液位定量法。这种方法是通过灌装时控制被灌容器(如瓶子)的液位来达到定量值的。习惯上称作“以瓶定量法”。由连通器原理可知,当瓶内液位升至排气管口时,气体不再能排出,随着液料的继续灌入,瓶颈部分的残留气体被压缩,当其与管口内截面上的静压力达到平衡时,则瓶内液位保持不变,而液料却沿排气管一直升到与贮液箱的液位相等为止。可见,每次灌装液料的容积等于一定高度的瓶子内腔容积。要改变每次的灌装量,只需改变排气管口伸入瓶内的位置即可。这种方法,设备结构简单,应用最广。
2.定量杯定量法。此法是将液料先注入定量杯中,然后再进行灌装的。若不考虑滴液等损失,则每次灌装的液料容积应与定量杯的相应容积相等。要改变每次的灌装量,只需改变调节管在定量杯中的高度或更换定量杯。这种方法避免了瓶子本身的制造误差带来的影响,故定量精度较高。但对于含气饮料,因贮液箱内泡沫较多,不宜采用。
3.定量泵定量法。这是采用机械压力灌装的一种定量方法。每次灌装物料的容积与活塞往复运动的行程成正比。要改变每次的灌装量,只需设法调节活塞的行程。

网友A:
定量灌装离不开定量灌装机。从灌装物料含气与否可将其分为等压灌装机、常压灌装机和负压灌装机。
(一)等压灌装机
等压灌装机一般是在贮料箱中保持一定的灌装压力,当待灌容器进入灌装机后,先对容器充气,气体可以是压缩空气,也可以用二氧化碳气,以二氧化碳气为好。当容器内压力和贮料箱压力一致时,即随料液的自重通过开启的灌装阀灌装。在灌装过程中,容器内的气体要顺利地导出,回到贮料箱内或气室内。
目前,在汽水、小香槟及啤酒的灌装中,大多是采用等压灌装,其过程如下:
(1)初始位置    瓶子还未接触灌装阀,所有的气体和液体通道都处于关闭状态。
(2)充气压力    瓶子和灌装阀罩一起上升到预定位置,这时回转拨叉将充气阀打开,压力气体从环形贮料缸通过充气通道进入瓶子。
(3)注液回气    当瓶内压力达到贮料缸的压力时,液阀自动打开,料液须由分流伞沿瓶壁流下,同时,在瓶内被置换的压力气体通过回气管返回注液缸,当瓶内液面达到回气管的下端口时,注液结束。
(4)阀门关闭    回转拨叉将压力气体阀和液阀关闭。
(5)充气    顶部充二氧化碳阀打开,二氧化碳或其它惰性气体从环形槽充入瓶中,将瓶颈处空气赶走。
(6)压力释放    压力释放阀打开,瓶中的压力经过在压力释放通道中的针阀,逸出至环形槽。
(二)常压灌装机
很多饮料,如果汁、乳性饮料,以及汽水二次灌装中的糖浆,它们本身不含二氧化碳,一般采用常压灌装机。
常压灌装机主要由灌装系统、进出瓶机构、升降瓶罐机构、工作台、传动系统等组成,用于灌装不含气的液体,这类灌装机一般为回转式。
在传动系统作用下,转轴带动转盘和定量杯一同回转,液料从贮料筒经管道靠自重流入定量杯内。在凸轮作用下瓶托带动瓶子上升。当瓶口顶着压盖盘上升时弹簧压缩,此时滑阀就在活动量杯的内孔向上滑动。随着转轴回转,已定良好的量杯已转离进料管下方,进入灌装位置。当滑阀上升使进液孔打开时液料便流入瓶内,瓶内气体从压盖盘下表面的四条小槽排出,完成一个瓶子的灌装任务。随着转盘转动,定量杯逐次进入正下方完成定量工作,当转离定量位置,进入灌装位置时又开始灌瓶,如此反复连续不断地工作。
(三)负压灌装机
它常称为真空式灌装机。这种灌装方法是使贮料箱内处于常压,在灌装时,只对瓶内抽气使之形成真空,到一定真空度时,液体靠注液箱与容器间的压差作用流入瓶中,完成灌装。它主要用于不含气的液体灌装,如果汁类。由于在真空下灌装,所以当瓶罐破漏时就停止灌装,可减少损失。但在真空下,对某些带有芳香的液体,要损失一些香味。
负压灌装法对于瓶子规格要求较严,因为它的定量由灌装嘴深入瓶子的深度来确定,瓶的容积直接影响定量准确度。但因调整容易,仍被广泛应用。

网友(2011-03-23):
学习了,请问元帅像蒙牛伊利那种利乐砖的定量是用哪种方法呢?
大致的原理是什么?请赐教,谢谢了

网友:
那是满灌装,当然里面也可以充气

网友:
看这个就知道了,红色的是无菌空气,黄色的为牛奶!!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还没弄明白,能否详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量灌装离不开定量灌装机。从灌装物料含气与否可将其分为等压灌装机、常压灌装机和负压灌装机。
(一)等 ...

能给个图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