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使用1个多小时,热保护器就会跳掉,机器就停止工作!--求助

楼主(2010-03-19):
我们有一种机械,是用于喷涂砂浆的!
现在我们遇到的情况是这样:
我们的机器配置5.5KW的减速电机
现在在工地上使用,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机器使用1个多小时,热保护器就会跳掉,机器就停止工作!
原因分析:
1.机器负载过大!我们机器是输送湿的砂浆,负载通过压力表显示出来,以前在其他工地负载达到2.5Mpa,连续工作4个小时都没有发生这种现象,在这边的负载才1.5Mpa,个人认为排除这种情况
2.电机问题!我们又发了一台新机器过去,还是同样的毛病,排除电机问题
3.工地电路存在问题,施工方工地电路没有问题
现在我们也很迷茫,真的不真的怎么办,是不是可以检测下工地的电路,一般电路上出现什么样的毛病,才会出现机器的这种毛病呢??

网友:
查当地供电电压?若供电电压不稳定,或过低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2010-05-11):
热继电器挡位调对了吗

网友(2010-08-23):
建议查查传感器是否存在问题,是否有部位发生搭铁货接触不良。

网友:
建议查查热保护本身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工作电压,偏差在5%左右应该没有问题太大 波动会出问题的;还有就是你的保护达到多少?吧他设置在送泥浆的时候的功率最大的时候的保护值;还有就是你里面的东西有没有工作不正常的,比如说卡轴啊,少油啊,阻塞啊什么的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换个新的热保护器试一下,我们厂在遇到难题时,常用排除法修理

网友(2010-12-25):
你里面的东西有没有工作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