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立铣刀加工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19):
今天刚加工了第一个件,铣刀就蹦角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加工中心,主轴转速1800  进给0.3,干加工。
铣刀无圆角,是不是有圆角的铣刀更好一些?
谢谢大家指点,辛苦大家了。

楼主:
这个是蹦角的刀具,不太清楚,先凑合看吧。

网友:
切的什么材料啊,怎么下刀的?一刀切多深?

网友:
有没有底孔?
有圆角的刀具稳定性会好些,但太大了就会增加切削阻力。选择一个合适的圆角,是最佳方法。

网友:
键槽还是插孔啊,加工什么材料?不一定要圆角,那种刃口强化型的铣刀也行。

网友:
这个看着像键槽铣刀么

楼主:
加工的材料是模具钢。
没有底孔。
是键糟。

网友(点评):
是不是下刀速度不均匀

楼主:
忘了回复三楼了
在平面上钻个0.3深的槽直接铣面。

网友:
3楼是问你,加工什么材料。

网友:
也就端铣刀了,模具钢的话用刃口强化型的,也就是说刀具制造时端刃插槽时插到刃口,使刃尖没那么薄弱。另外你那刀端刃插槽角度太大了(插太深)30度就行。

网友:
补充一下刀具厂家的涂层技术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以前做一家模具厂的刀具时就出现过同样的涂层,我们发给两家专业的涂层公司,一家的钻几十个孔都没问题,另一家的钻下去就会断钻头。

网友:
你给人涂层前是自己钝化的还是涂层厂家钝化的,这也是原因之一。

网友:
模具钢,转数1800会不会快了点啊,

网友:
键槽多深啊,一刀吃的话,转速还1800,太快了,打个800来转,加冷却液会好点吧。。。

网友(2011-03-19):
可能与材料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进给是每转0.3 还是每刃0.3  如果是每刃0.3就高了

网友(2012-12-04):
可能是刀尖平台太小了

网友:
进给有些快了

网友:
前辈们,,没有一个能说明具体原因的吗?

网友:
.....大侠们 貌似没人说一下铣刀直径啊 怎么断定1800快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