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镀锌层生白锈原因

楼主(2010-03-19):
我公司现使用QT件,用弱碱性清洗液清洗后与镀锌件装配在一起,结果是超过一周后镀锌件表面生白锈现象,请教大家一下主要原因是什么?
2 A  Y4 I! W8 F5 E谢谢!能提供相关资料更好。

网友:
生白锈就是锌层开始腐蚀。如果转成红锈的话,那么就是锌层已经腐蚀完毕,开始腐蚀铁了。

网友:
不做盐雾试验吗?只要有镀锌要求,对镀锌层都有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