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度铰刀加工光洁度不好---请教

楼主(2010-03-19):
德国的五轴联动机床;
卧洗加工;
转速1900,进给0.3,内冷;
毛坯材料:铸铁/汽车转向节;
加工的孔是锥度孔,光洁度要求很高.
刀具是钻头和铰刀一体的.现在加工出来的孔里面有花纹,而且有一个圆圈台阶,请问是参数不对还是刀设计有问题?

网友:
看情况,你的刀具上有开槽,应该是粗加工用的,如果确实要作为精铰刀,最后的切削进给量减少点。

网友:
你刀具上的槽至少得错开。看来刀具厂家也是闭门造车。铸铁加工有必要用断屑槽吗?

楼主:
这个刀是精加工的,照片照的不是太清楚,尖的头一部分是钻头,后面是铰刀。粗精/钻铰是这一把刀。
槽本是错开的。难道槽没必要要吗?

网友:
如果没有开口光洁度会更好!更适合精铣!

网友:
精加工开槽是增加麻烦。

网友:
直径是多少?
别让俺们瞎猜数据。

网友:
看这图片,刀的直径大不了,加工铸铁没有必要开槽的

网友:
看了照片,你的这把刀具在¢12左右。槽也蛮大的,不需要在开断削槽了。
如有问题请发fanzhong163@126.com

楼主:
直径是12.45的。锥度是1/6 TAPER 。像这样的锥度孔是不是一把刀比较难加工啊?

网友:
不难加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