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负载大时有刺耳噪音及振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3-19):
缸径85,行程450,前后耳轴安装,负载压力(推力)15MPa,当伸出150左右时,开始出现刺耳噪音及振动(下降时震动更大),密封件都是原装进口的,所有零件尺寸都检验合格(图纸有老外提供),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噪音及振动,谢谢!!

网友:
能否告知噪音最大的部位呢?

楼主:
油缸用在升降平台(剪刀式)上面的,机架由方型管(截面)焊接成的,噪音感觉有整个机架发出,听不出噪音的具体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