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套圈滚针轴承的生产过程---请教

楼主(2010-03-19):
各位大虾,小弟新手,能否告知实体套圈滚针轴承的生产过程,具体步骤一步一步怎么来的,网上找不到啊,万分感谢。!!!
型号:公制:NK, NKI, NKS, RNA49, NA49, RNA48, NA48, NAO, RNAO
英制:NCS,

楼主(2010-08-12):
还是没人顶吗?好想知道。。。。。。。。。。。。。。。。。。。

网友A:
套圈有多种加工方式,
1,一般壁厚小型套圈是先做无缝管,切开以后进行加工和磨削

2 超厚壁的中小套圈是先镦粗再做孔,分步骤锻造的,

3 大套圈是环轧的,滚针轴承没有太大的,采用这个工艺的少,

滚针又有‘欧作’与‘日作’之分,其加工前的坯料大致如下,

1 欧作法,规范用铸锭,经开坯,轧制而成,对压缩比有苛刻要求,一般不采用连铸坯,

2 日作法,一部分采用连铸坯,经轧制而成,另外一部分采用铸锭经开坯,

有坯料以后,加工方式都比较接近,热处理类型有差异,这主要是原料决定的,

网友(2011-11-26):
引用 网友A:
套圈有多种加工方式,
1,一般壁厚小型套圈是先做无缝管,切开以后进行加工和磨削

学习了,
大侠:一般压缩比要求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