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最近设计了一台机械的润滑泵站,请推荐一种流量开关!

楼主(2010-03-19):
本人最近设计了一台机械的润滑泵站,需要六个流量开关,每个流量控制一组管道,流量大约5l/min,如果流量低于3l/min,就会报警,压力大约10bar,不知道那位大侠用过,请推荐性价比高的给小弟用用?谢谢

网友:
流量开关是不是流量传感器呀?我用的德国VSE的流量计挺好的,是齿轮容积式流量计,你的可以选流量范围为2到18L的,信号的传输是通过计数脉冲。如果不是流量传感器,也可以看看VSE的样本,说不定有你要的东西

网友:
我们有很多稀油润滑站,需要润滑的部分也都有流量要求,不过都没有采用流量开关。
只是有一个调节流量的控制阀。
大侠所说的流量开关在润滑系统上还是第一次听说。
在水系统上倒是运用有很多流量计。

楼主:
这个润滑油路是用在造纸机器上,主要是客户要求,就是油泵出来的油要求分六组到机器地方进行润滑,要求每组流量大约5l/min,要求低于3l/min,机器就不能要求正常工作,其实就是要求润滑流量不能满足要求输出一个一个报警信号,同时这个输出报警信号串联在整机的关闭控制路上。这个东西在国外一些高精度的机床也常常看到。
流量开关与流量计不一样。

网友:
这个是否像水系统上水流开关

网友:
我们1100机械压力机上用的是脉冲式稀油润滑,有一个主分配器是多路的,每一路对应一个柱塞,一个柱塞对应一个光电开关。润滑时柱塞一动一动的,这样光电开关就会给PLC一个脉冲信号,如果脉冲信号没有,就会润滑报警。

网友(2010-11-30):
我可以推荐一个品牌honsberg,德国进口产品。
若需要,可以联系我
刘先生
021-58375543-841
fax:021-61177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