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加工中心G16什么意思?面试被问

楼主(2010-03-19):
我去面试
面试人问FANUC系统加工中心G16什么意思
我做这么长时间还真不 知道什么 意思
请知道的告诉我 一下
在下谢谢了

楼主:
好像没听过

楼主:
不 是G16是M16

网友:
FANUC系统的话,G16是开通极坐标命令

网友:
面试你的人有病。
你就让他拿本书给你,然后翻给他看。

网友:
G16是启用极坐标命令,G15是取消该命令。X表示极轴,Y表示极角。翻书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旋转角度的    G16 X-.Y-.          表示旋转角度和旋转半径
不知道是否准确  我知道的有限

网友:
G16X100Y22.5     100代表轮廓圆的半径,22.5代表域X轴的夹角

网友:
G16是不指定,选为特殊用途时,要在程式格式说明中说明。

网友:
极坐标,楼上几个说的都对,

网友:
G16极坐标旋转指令,G16X100Y50R30

网友:
极坐标编程我以前经常用,一般是用的法兰加工,阀门加工里面比较多!

网友:
一般用于圆周孔的点 钻 攻丝 绞孔   是极坐标命令 G0G90G54G16X80Y0  X是圆周孔之半径Y是圆周口之角度 G15取消

网友(2010-04-28):
M16这个不是通用指令,可能是机床厂家设定的指令,要看出厂说明书,G16是极坐标旋转指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