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加工精度不稳定(铰孔)!———请教

楼主(2010-03-20):
四年来第一次遇到如此棘手问题,也许是我才疏学浅,经验不足。就是找不到解决方案了,忘各位老师指点指点!
本车间一加工中心对其工件的加工内容有钻、攻、铰。其中铰孔的精度要求很高,要求公差范围为+0.03mm.(下偏差为零)。如果超出0.01mm就要返修,影响产量增加成本!此孔的直径为22mm。给本序留的铰孔余量为单边0.5mm。一件工件就铰一孔,一天的产量为400件左右,在正常加工中会有突然超差现象,最大会到+0.09mm。但不椭圆,最多椭圆0.01mm。1、一开始怀疑刀具问题(此铰刀用的是液压刀柄),本车间有另一台与本序一模一样的机床,加工内容也一样!把本序超差的刀具安装到这台机床使用会加工正常,把这台加工正常的刀具安在本序会立刻超差。所以刀具方面暂时排除。2、工装方面,工装旋转台(B轴)通过测重复定位方式测得正常 及检查定位销,工件的夹紧装置都没问题!3、主轴。 用检验棒打主轴跳动为0.02mm(检验棒的200mm处、厂家要求0.012mm)、及测主轴的松开时的弹出量都与另台设备相同!最后实在找不到原因整好仓库有型号匹配的新电主轴,就把旧主轴更换下来,但结果一切数据和原主轴还是一样!
现在此机床还在加工过程中不过操作者是百分百测量!( 原是十件一测)。还是有超差的出现,有时是突然超差一件接着恢复正常,有时会连续超差 最后还是在我们没有找到原因的情况下 稀里糊涂的自己又恢复了!机床在之前已经正常加工一年多,以前此孔最多是铰的粗糙度不好了,加工四五千件了才换刀!从没出现大的情况!
本加工中心为发那科16I系统!三轴联动!B轴旋转!(我们的测量工具是戴表塞规)

网友:
我们这里也有台龙门铣也有这种情况,主要是机床重复定位精度老是变,厂家的解释是机床没有达到运行时需要的温度;事实并非如此,至今也没解决,精度高的零件都不敢做,做其他件的时候还得经常检查。感觉国内的床子真让人担心。

网友:
据我的经验可能是机械手的问题,装刀位置不正确等等。

网友:
单边留余量0.5,那直径方向就是1mm,余量太大了,直径方向0.3-0.4左右就够了,另外铰孔之前能不能加一道半精镗,或去掉铰孔直接把孔镗出来

网友(点评):
和我想的差不多,我也觉得铰孔余量过大。

网友(点评):
单边余量太大,铰孔前先扩孔。

网友:
恩........有没有检查各饲服轴的安装情况?

楼主:
4# zhangjusen 与机械手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楼主:
5# 手扶拖拉基 本机床都已加工了快两年了!工艺上是没问题的,我们的产量很紧张,而且是自动线~加一道工序就会影响全线产量!我主要还是要从设备上找出原因!

网友(点评):
最后呢,怎么样了。。。。。

网友(点评):
都11年了

网友:
是不是铰孔余量太大了

网友:
留的余量实在太大了,先把余量降下来再说

网友:
我也认为是余量过大的原因。因为余量小了,加工后的误差就比余量大时的小不少。

网友:
铰孔的精度要求很高,要求公差范围为+0.03mm.(下偏差为零)精度高吗,,,,,,,手工都能达到吧,,,主轴游隙太大了。

网友:
没事检查下主轴锥面状况,拉钉、拉钩状态。

网友:
你加工的活是钢的还是铸铁的?

网友:
1  检查换刀情况。
2  检查工件的硬度。
3  经常检查上序给下序的加工量是否有变化?
4  上面楼主说的也须参考。

楼主:
14# 畅想未来123 工件是铸铁件!

网友:
感觉这个尺寸好亲切22H8附近,我这里加工这个22H8尺寸,余量0.4-0.6,还算稳定,就是有时会有黑圈在孔内,触摸光滑

网友:
铸造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同时也可以造成同一炉铁水倒出的活硬软不一样的情况。建议打一下硬度【HRB+—20度】高于这个数尺寸后
加工尺寸变化。别的也要注意呀。

网友:
问什么不是你的加工工艺出现了问题?如果两台相同的床子 用相同的程序那么再出问题你再找设备的问题

网友:
刀的跳动打下看看,看正常不?

楼主:
19# 孤独一世 我这两台的工艺和加工内容都是一摸一样的!上序的生产节拍是3分钟!本序的生产节拍是6分钟~为了增加产量故安装了两台一样的机床!这两台机床的节拍整合吻合上序的节拍!

网友:
把毛孔做到21.85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
我们在实际加工中也出现过类似问题,同一零件上相同的十几个孔有的超差,还有就是隔几个出现一个较差的,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冷却液??MOBIL的?

网友:
减少加工余量,加大冷却液流量,检查铰刀跳动量,测一下主轴拉力。

网友:
用的不是浮动铰刀?

网友:
我估计是定位检测传感器出问题了,或者是控制部分的数模转换芯片有问题,看一下参考电压是否接触牢固

网友:
综搂主的情况介绍,可以推断不是工艺问题,不是刀具问题,不是夹具问题,好像也不是主轴问题.
所以后面的朋友不要从这些方面入手了.
建议彻查一下故障机床的机械传动部分和电器部分.还有交换一下操作者.操作者的有些习惯也会影响产品.

网友:
我们也遇到相似的问题,找了很多原因但都没有好的解决方法。最合理的解释是主轴抓刀时,刀柄粘屑造成铰孔超差或椭圆,非连续性。我们现在百分百测量。可以试一下刀库增加毛刷定时清理刀柄,但具体实施起来可能投入有点大    我们在主轴上方又加了一个吹气管,效果只能说一般,出现超差的次数有所下降。

网友:
铰孔的精度要求很高,要求公差范围为+0.03mm.(下偏差为零)精度高吗,,,,,,,手工都能达到吧,,,主轴游隙太大了。
你能用手铰出来吗??!!!
应该是留量大了,我们单位很多类似的活干起都没有问题。

网友:
1、+0.03mm精度说低也不低,高也不高,楼主可以尝试适当降低加工余量看一下情况是否有好转;
2、检查冷却液流量,检查冷却液过滤不好;
3、检查直径加工大的工件和正常工件有无区别,例如夹紧点是否有压痕,粗糙度是否有变化,硬度是否不同;
4、测量上道工序孔加工的位置度和本工序是否较大;
5、可以尝试改变刀刃角度,实验(虽然两台设备使用刀具一样,但相同设备也不能保证机械性能相同);
6、检查所有机械连接和接触动作部件是否有松动或较大间隙;
暂时想到这么多,希望给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
我也觉得余量太大,直径余量为0.5mm差不多!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工件太硬了,也可能是刀架有问题

网友:
余量太大了,请检查主轴是否干净。

网友:
检查一下加工工件的材料是否稳定?

网友:
调正余量,测试一下,看能不能行,比超差返工好

网友:
你的铰空余量可能大了一点,放0.2单边余量

网友:
有没有用这台机铣过平面,粗糙度怎么样??
可以考虑一下你的X,Y轴的丝杠和滑块的问题。
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你在主轴上装个千分表,对准你的基准面,开机上电状态下,使命摇你的B轴(最好在产生误差的那个坐标),看表的误差。就能断定是不是那儿的问题了。

网友:
改镗孔试试。单边0.5是不是太大了,有个0.2余量就够了

网友:
余量放的太大了,单边0.2最好,余量大,如果每个产品的硬度不一样,导致加工时的温度也不一样,热胀冷缩有关系,希望楼主能考虑,

网友:
余量是大了,另外材料是否均质,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忽略了,钻底孔的钻头好不好,进给速度是否合理,冷却条件?

网友:
单边留余量0.5,余量太大了.同时切削参数也有关系

网友:
留的余量太多拉  少点试试再说吧

网友:
同意单边留余量0.5,那直径方向就是1mm,余量太大了,直径方向0.3-0.4左右就够了,另外铰孔之前能不能加一道半精镗,或去掉铰孔直接把孔镗出来

网友:
大家提了那么多建议,楼主是不是回句话啊,到底有没有找到问题根源阿

网友:
我觉得留的余量还是打了点

网友:
把38、39楼的意见结合起来,你的问题应该可以得到改善或彻底解决

网友:
如果排除机床的话,可能是余量太大了,工件硬度分布不均,刚好又绞到比较硬的硬点,硬点又再绞一次,所以就可能大了

网友:
检查一下材料硬度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换刀时刀柄或主轴孔接触面挤屑了,可以检查一下换刀时刀柄清理情况。

网友:
感觉留给较的余量大了
可以半精镗在精镗

网友:
单边的绞孔的剩余量太大了,最好用进口的瓦尔特的绞刀绞.
要分三步走<钻,镗,绞>一定行!

网友:
要看你铰空深度。。。。估计是冷却液的问题,或者主轴跳动

网友(2010-04-28):
打跳动时打那把铰刀的跳动,有可能是刀柄垫屑。检查装夹的工装是否能保证装夹精度,还有就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
期待楼主的解决办法,学习学习

网友(2010-05-29):
余量太大了,造成绞孔精度不稳定

网友:
余量最多也是0。2啊,不过间还要加一把刀半精加工的

网友:
加工中心主要的就是工艺。建议你先用21.5的砖头砖然后在镗孔。绞空不如镗孔尤其量大的情况下

网友:
余量过多,余量小单边0.1.最好把铰刀换成是钨钢刀.

网友:
直接用铣刀加工余0.2,然后用镗刀镗到位,这样加工的孔比铰出的孔要好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没有大的圆度出现,检查铰刀重复装夹后的情况还有工件夹具
   再检查一下另一台床子的主轴和这个做下对比
   实在接觉不了问题又要生产,可以和技术部门协商一下适当修改一下工艺,把余量改小一点

网友:
最好还是联系厂家,看看他们怎么解释。

网友:
切削余量大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液压推进系统不稳。机床用的时间不短了,需要更换液压油,清洗管路,保养相关的机械传动部位。

网友:
余量放的太大了,单边0.2最好,余量大

网友:
绞孔余量太大?什么材料?如果是有色金属还可以,钢件余量就大了。改为单边0。1~0。15应该会好的。

网友:
刀具改成浮动刀杆铰刀做成盲孔铰刀

网友:
很多地方都碰到过这种问题,到处排查就是找不出原因,主要还是经验太少,DX们多提提意见参考参考

网友:
在铰刀颈部车一环槽,是该处直径细一些

网友:
从楼主的描述来看这是随机误差,而不是系统误差,所以觉得没有什么头绪啊。哎,一旦遇到随机问题就复杂了,期待高手来解决了。

网友(2010-09-04):
。可能佘量过大,影响了产品的精度

网友:
你们铰什么材料啊 余量太大了 20 30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初学者~感觉是不是余量多了点?如果不应整个流程建议适当减少余量试试

网友:
余量确实偏大,双边留0.2就OK了,先钻孔,再用铣刀插孔,留0.2,然后再铰孔,我们经常做的0到+0.02以内都没问题的

网友:
是什么铰刀呢?
出问题时检测了刀具在主轴上的精度吗?有铁屑吗?
余量减少了吗?
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
学习了,今后也要这样子。谢谢了

网友(2011-05-24):
本人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也是这种情况,后请一个学校的教授来,查了是周围环境的间断震源引起的,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单边留余量0.5,那直径方向就是1mm,余量太大了,直径方向0.3-0.4左右就够了 请注意你的道具排屑情况 如果刀具上防止有机械留的产生

网友:
余量太大

网友:
铰孔夹头一般是是浮动的吧,如果这样工件底孔与铰刀同轴度要求应不是太高.经验不足期待高手.

网友:
余量太大。。。。。。。。。。。。。

网友:
绞孔余量你放这么多干嘛
' l3 r  {) d" r& z# |这样绞不抖才怪呢' c1 A( p2 o9 g
你不能搞把镗刀先镗下然后留几丝再绞啊

网友(2011-07-11):
佘量太多!机床问题!!

网友:
建议:留单边0.5mm时粗镗,粗镗后留单边0.1~0.2mm给铰刀铰孔。这样加工时间不会增加多少,能够保证产品加工精度,不需要担心孔径变大,时不时调机了,可能反而会提高产能。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余量是有点大了,先改了在试。

网友(2011-10-11):
0到正3丝  公差比较大  可以用精镗刀代替铰刀  配把21浅孔钻 或21.5浅孔钻 在直接用精镗刀 镗一毫米是很轻松的  而且较光 较快 精度高  位置度好 垂直度好  要配量具的 22的测量规跟百分表  要试镗下  嘿嘿  S1200 F150 BIG镗刀系列  亚洲名牌  我公司都是用的此类刀具  很稳定的

网友:
精度高的都是镗孔那还用铰的。铰的效率高多了

网友:
绞孔余量有点大吧,要求高了的话先镗一刀再绞。。个人的看法。。。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该问题有没有解决了,给个结果啊?

网友(2011-11-15):
各位大侠真是踊跃啊  收益了 呵呵

网友:
这个因素很多,跟你加工的材料、刀具材料等都有关,大0.09MM,一般铰孔不会大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