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进给速度---请教

楼主(2010-03-20):
请问下,数控镗铣床的三轴进给速度范围的大小与什么有关啊??
社区大虾帮忙说说!!

楼主:
期待有人来解决!!

网友:
如果要是直接回答字面意思的话...
那就跟你编程时候设定的参数有关...

不过这样回答有点小白,姑且理解为你是询问机床性能吧...
跟你选用的滚珠丝杠导程还有电机转速有直接关系.
另外还跟导轨结构形式,数控系统的饲服驱动器等等很多因素有关.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大虾,明白了,主要是我公司机床达不到招标要求的速度范围想改进下!
现在知道方向了

网友:
速度你和的床子的各轴重心。还有伺服电机的参数。如果速度太高可能不能准停。还有加速度的时候扭矩是否能达到(还有丝杆的刚性)。太快会不会有共振现象或侧翻的可能(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但也不能忽略)。个人感觉吧。我做的床子速度都不是太高。主要考虑的是精度。

网友:
俄~~~~~~~~~机床的快速移动速度是一个综合参数.如果你要提高速度的话只换丝杠和电机是不行的..如果只是小范围调整,问题还不大!如果变化超过30%的话就会超出设计要求,带来很多问题的...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的提醒!!
会注意以上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