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进给驱动的误差计算

楼主(2010-03-20):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数控机床进给驱动结构常用“伺服电机与滚珠丝杠相连,中间加上联轴器或者齿轮减速机构”
    1、采用弹性联轴器时,其弹性联轴器变形量对精度有一定的影响,滚珠丝杠螺距误差精度同样有影响,那么采用这种方案时进给驱动结构总的误差怎么计算?同事给了这样一个公式(变形量/滚道周长×螺距=误差),不是太明白,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啊.
   2、中间加上齿轮减速机构时,齿轮精度和侧隙对总体进给结构精度的影响怎么分析?

网友:
对于第一点我也不是很明白,  对于第二点,应该是减速器配合光栅尺使用的,没有光栅尺根本没有定位精度可言!!

网友(2010-07-17):
1、弹性联轴器是在负载过大时起保护作用,在合理的负载范围内误差应当零看;滚珠丝杠螺距误差精度厂家手册上有;总误差我也不会算,但可以测试。(变形量/滚道周长×螺距=误差)这公式有问题,周长越长误差越小?
2、齿轮越多惯性越大,何来精度?

网友:
变形量/滚道周长×螺距=误差
变形量/滚道周长就是由于变形所转过的角度,再×螺距就是螺母所移动的距离,就是变形量所引起误差
齿轮也是这样,由于侧隙导致电机空转的角度×螺距就是误差
楼主是做研究的吗?一般情况下联轴器引起的误差比丝杠本身精度和刚性所导致的误差小很多,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2012-12-01):
学习,学习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