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M18*2.5-6G的螺纹,材料为Q235,能否一次加工合格?

楼主(2010-03-20):
我现要车M18*2.5-6G的螺纹,材料为Q235。
用G92循环螺纹加工指令,能否一次加工合格。该如何确定每次的进刀量?谢谢。

楼主:
不知道加工工艺  很头痛啊

网友:
每刀进刀量可以参照刀具厂家的推荐参数

网友:
这种材质容易粘刀,加切削液。注意收尾,精加工量。

网友:
数控一次加工不行,有毛刺。三刀加工

网友:
可能要好几刀

网友:
一刀加工出来,那肯定不可能,至少也得7-8刀

网友:
6G的进度是不是不用管的啊,只要量规过了就行吧
就想版主所的,至少7-8刀,转速高点,不在乎多几刀,刀数太少,刀片磨损也厉害,换个刀片就可以做上好几根了

楼主:
那一般怎么编程呢?加工完一刀后再改刀补再切一刀吗?感觉效率会很低的啊?
不是搞加工的,真的搞不清楚。请有经验的朋友说的具体详细些,谢谢!

网友:
请问7#的版主,这七八刀如何计算呀,我在工作中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谢谢

网友:
走刀次数可以编程,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系统,看一下编程手册

网友:
进刀次数不要太多了也不能一次加工。合理的得3-4次最后留一刀精加工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