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怎样才能实现无级变速呢?

楼主(2010-03-20):
题目如上,普通电机怎样才能实现无级变速呢?是要加无级变速箱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变频电机的转速范围是从0开始吗?

楼主:

题目如上,普通电机怎样才能实现无级变速呢?是要加无级变速箱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变频电机的转速范围是从0开始吗?如果负载比较小的话,是不是可以直接用变频电机的低速带动,而不安装减速箱?

网友:
要计算电机的扭矩、速度等等,交流电机用变频调速、直流电机用直流调速!

网友:
普通电机加变频器低速时力矩要小得多,不知够用不,有具体要求吗??????????

楼主:
3# 东海fyh126 是在设计一个收卷机构,收卷力矩不是很大,不知道您所谓的转矩很小具体范围是多少?

网友:
就变频器啊。

网友:
那用那么麻烦哦~~~

见过无机变速的吊扇吗?

网友:
变频器都有一个最低频率的,速度不会从零开始。

网友:
普通电机加变频器控制就可以无级调速了。
采用普通电机调速时尽量不要长时间在低速区运行,否则电机发热烧掉的

网友:
是呀!通过变频器可以实现无级调速

网友:
用磁励电机不就解了吗

网友:
加个变频器啊,最好有个减速机构,这会更好!!

网友(2010-04-21):
我同学的毕设是做普通车床的无级变速 就是加了变频器

网友:
如果是普通交流电机,就可以通过使用变频器实现无级调速,可以从零速开始,但不宜长时间低频低速运转,容易烧坏电机,调速的平滑性取决于变频器的好坏;也可以使用励磁调速(有点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