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通车床横向进给数控改造后如何保留原手动部分?

楼主(2010-03-20):
问题如题,切换到手动工作后,如何不影响伺服电机,难道用离合器将电机轴和传动轴断开,我是个学生,见识有限,希望社区的师傅们不要笑话,期待师傅们的解答。

网友:
现在都用手脉(手摇脉冲发生器)。而且在开机状态下,只要关掉驱动器才能转动丝杆,此时机床CRT面板坐标并未跟随刀具移动而变化。不重新对刀的话就会出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是这样啊,那么现在的车床改造都不保留手动部分吗,保留的话是不是在电机和丝杠之间加离合器呢?如果非要保留的话,这种情况不能避免吗?

网友:
你保留手动功能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我就是想买一台这样的数控车床而烦啊!数控为什么就不能跟手动的融合呢?没有办法只有买台手动,再买台数控的了!

网友(2010-04-24):
有手脉的不是就可以了啊,还有种方法就是弄个双出轴的伺服或步进电机,一个出轴可以作为手动用,前提是电机不锁相,或者是不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