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气动一般压力为0.8Mpa

楼主(2010-03-20):
问了简单的基础问题:为什么气动一般压力为0.8Mpa,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没有很大的。像4-10Mpa。是不是气动元件、压缩机、气缸那个造成的这种原因哪。

网友:
应该是综合原因造成的,首先是空气机,再者就是空气元件能力有限,比如许多电磁阀的承压不超过0.8,还有就是管路接头元件同样有压力限制。

网友:
单级螺杆式空压机压力为7公斤左右,压力更高能耗、磨损等就太大了。

网友:
空气元件能力有限,比如许多电磁阀的承压不超过0.8,还有就是管路接头元件同样有压力限制。

网友(2010-04-29):
同意2楼朋友观点,有幸咱们认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