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镗铣床的Z轴和W轴方向为什么是相反的?

楼主(2010-03-20):
数控镗铣床的Z轴和W轴方向为什么是相反的?

请教,谢谢!

网友:
W轴是工作台整体移动的还是立柱这块动

网友:
z轴指的是方滑枕w是主轴  机床制造标准不一样说法也不一样

网友:
由各种标准规定的!!

网友:
常见的Z指滑枕与主轴、W指旋转工作台前后进给、B轴工作台的旋转、再加上X、Y就是五轴、数控上这5个轴可以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