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门间隙的调整,各位都有些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0-03-21):
目前都是用一把起子和一把扳手来调整,感觉现有的方法有点落后,在大批量生产中很难保证质量稳定。
前天看了阿特拉斯的介绍,他们有一款气门间隙自动调整的工具,太复杂来了,成本也太高了,而且不适合我们的装配线。
各位都有些什么好方法交流下

网友:
我们批量生产都是用两把扳手调整,塞尺检测的,不过扳手调整时先垫一个厚度比间隙大的塞尺再拧紧,检测就OK了。
供参考,谢谢多交流、

网友:
我有一个方案:测量螺丝拧紧时的力矩,拧到无间隙后再回退到所设定的间隙,锁紧螺母。不知是否可行。

另外,液压挺杆的应用还很少吗?

楼主:
我有一个方案:测量螺丝拧紧时的力矩,拧到无间隙后再回退到所设定的间隙,锁紧螺母。不知是否可行。

另外,液压挺杆的应用还很少吗?
引用 网友A:

你的方案和Atlas copco的方案基本相同,Atlas还带个检测机构,测量实际的气门间隙

网友:
真是这样的吗!?

好久不做装配自动化了   水平下降了!

网友:
我做过传感器,这东西成本实际不高,不知Atlas copco的方案多少银子一根轴,

也可能是一个新的好项目

楼主:
Atlas这个工具国内好像还没人用,我看到的也只是国内一家线体商设计一个全自动工位的方案草图,用的是Atlas的气门间隙调节工具

网友:
也可以测量相关零件分组装配靠尺寸保证间隙

楼主:
也可以测量相关零件分组装配靠尺寸保证间隙
引用 网友B:

累积误差太大了,很难实现。
缸体、凸轮轴、挺柱、顶杆、气缸盖、气门摇臂、气门摇臂座、气门、气门座等的误差都会影响到气门间隙,而且这些零件中,气门摇臂和气门、挺柱和顶杆的配合面都不是平面,而是弧面或球面,这样一来精度更难保证,因此行业内还没有哪一家靠尺寸来保证间隙

网友:
哦,我不太了解情况,可能你这种气门间隙和发动机不一样。我们和发动机厂家做是在装配线上,测量好某一尺寸然后选配垫片装上,垫片事先分好组或者现场测量分组,这样靠垫片决定间隙

网友:
目前看来还是一把扳手,一把塞尺。有些车是内六角,有些还是要一把螺丝刀的。CAT也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2010-04-30):
调整气门间隙,很关键,手工比较好点

网友:
调气门间隙也自动调整了.....太牛了...

网友(2010-09-26):
发动机生产厂家是如何调节气门间隙的呢??
基本的原则:上进下排

网友:
气门间隙工装需要根据具体气门锁紧螺母及螺钉定制,人工调节主要还是靠塞尺检测

网友(2010-11-18):
我们也是老办法的,这个要保证精度,不用塞尺,靠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