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和AUTocad格式之间的相互转换步骤是什么?

楼主(2010-03-21):
请教各位高手:UG和AUTocad格式之间的相互转换步骤是什么??谢谢

网友A:
2D转换
然后就去转成DWG格式的就行了

CAD导入UG的话
就是文件--》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2011-09-10):
引用 网友A:
2D转换
然后就去转成DWG格式的就行了

AuToCAD 的图 可以导入 UG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D转换
然后就去转成DWG格式的就行了

 UG是可以打开DWG文件, 但是显示不出来3D图形 怎么才能显示出来?还是CAD版本太高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