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内孔光洁度,用什么机夹刀好?

楼主(2010-03-21):
车内孔锥度,要求光洁度0.8
大头17,  小头13,  锥度比1:5
想问问大家用什么机夹刀好??
价钱不是问题!

楼主:
贵点也没事!

网友:
用锥度铰刀不好?

网友:
长度是20 。
什么材料呀?设备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材料45号钢,数控车床忘了型号了...

楼主:
锥度铰刀啊?
我去试试~~

网友:
理论Ra=fn*fn*50/r(刀尖半径),所以只要能断屑,刀尖半径尽量大,如果0.4的刀尖半径,进给小于0.08,理论上就可以,实际中给0.05,没有问题,我经常整以车代磨,用粗糙度仪测,没有问题,前提是不振

网友:
理论Ra=fn*fn*50/r(刀尖半径),所以只要能断屑,刀尖半径尽量大,如果0.4的刀尖半径,进给小于0.08,理论上就可以,实际中给0.05,没有问题,我经常整以车代磨,用粗糙度仪测,没有问题,前提是不振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不适用,他是孔是13mm的,你打算怎么以车代磨? 嘿嘿!

网友:
感觉锥度铰刀这个方案比较好

网友:
用锥度铰刀吧,0.8的粗糙度车不出来

网友:
0.8的粗糙度,普通数控车一般是车不出来的,在说还是45钢的,能达到1.0已经很不错了,还是铰的吧,车的底孔粗糙度也要好点,不然的话,多少会有痕迹的。。。

不知道能用挤压不???

楼主:
要加工的是发电机轴,主要是想要找个能够快速批量生产的刀具!用绞刀会不会太麻烦了?

网友:
加工钢的锥度铰刀,我们用过。用一把刀加工的。批量生产挺适合。

网友:
找磨床加工一个锥度铰刀不要多少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