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电池分离充电方案-工程机械

楼主(2010-03-21):
电气大侠们帮帮忙,能否提供一种双电池电池分离充电产品提供方案?
近来在做工程机械“电液一体化改造”时遇到一难题。“电液一体化改造”主要指机械手动控制改造为电液比例控制, 用电子手柄、编程放大器和先导比例减压阀块及压力补偿件对工程机械的液控多路阀或马达进行电控改造。该系统仍采用原有12DVC电池供电。车载电池由发动机的发电机充电,其智能充电电路在电压欠压时充电,充满后反馈回励磁电路,防止过充。
但近来,由于市场上减排节能的要求,在原有项目上增加了仪表盘的发动机信息显示报警及发动机节能及工况自动控制系统,用电量增加后,原有一块60-80AH铅酸电池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厂家并联连接了一块电池以满足需要。但最近发现问题,发动机在冬天很难点火,有时十几次才点火启动。此时电气系统经常出现故障显示。经检查发现:由于频繁打火,导致电池欠压。仪表板电池电压显示8-9V。车载电子系统通常低于10V不能正常工作。
技术要求:
要求两个电池独立供电,主电池供发动机点火熄火及仪表电路用电,辅助电池供电气系统用电。两个电池应该依次充电,主电池充满后(例如:
12.5V,切换至辅助电池充电。目前采用的进口的电池分离器可以满足要求,但价格太高,1000-1500元,难以普及应用。
大侠们若已有成熟方案或产品,请告知,谢谢了。

我的邮箱:weiping@indcom.com.cn

网友(2011-05-10):
1 在两个电池前加装大功率二极管可实现电池的独立供电,
2 但对于"两个电池应该依次充电"不了解,是否可认为:主辅电池哪一块欠压超过一定值优先充电,充满后停止,如果这   样需在两电池前加装取样电路,后做比较判断,整块板用硬逻辑实现
3 可在两电池之间加装手动或按钮控制固态继电器,完成两电池的互为备用的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答复。
要求:
1,两个电池依次充电,主电池充满后(例如:12.5V,切换至辅助电池充电。
2,两个电池独立供电,主电池供发动机点火熄火及仪表电路用电,辅助电池供电气系统用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答复。

关于主辅电池依次充电,我感觉不符合实际工作情况
原因:1 发动机在启动后,主电池给仪表盘大灯供电,辅电池作电气系统供电,对于机器工作来讲,主辅电池一样重要,不管   哪 一路电压降低到一定值都会影响设备工作
           2 另一方面,设备工作时,仪表盘大灯和电气控制系统都在用电,主辅电池可能会存在短时轮换充电,产生震荡
  解决方案:
           1 主辅电池在不低于工作电压时同时充电,哪一电池先低于工作电压优先充电
           2 重新分配负载,让发动点火电池专用,其它负载归为一类,
这样会更适合实际情况,希望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