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内孔测量仪器,忘记名字了---请教

楼主(2010-03-21):
该仪器属于千分表类型,显示部分是扇形的指针,内孔套上后可读数,价格好像在300左右,现在不知叫什么名字了,哥们们帮帮忙

网友:
杠杆内径表

网友:
300买不到吧?

网友:
300差不多  看哪里产的  只选对的 不买贵的

网友:
那不是杠杆千分表,是叫“扭簧表”。宁波仪表厂就有,价格就300多

楼主:
不是杠杆千分表
它有三个点接触的,有点像个盒子,产品放上去检测的

网友:
不是杠杆千分表
它有三个点接触的,有点像个盒子,产品放上去检测的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是杠杆千分表。这样看来,300应该不是人民币,很旧的有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个吗?在配合扭簧表,用来检测零件内径。

网友:
BOWERS是哪儿的品牌?销售的联系方式?

网友:
英国,很多人卖

网友:
该不会是3点内径千分尺吧   也不止300块啊  i套3把啊

楼主:
有点像9楼朋友说的那种
叫什么名字我查看下

谢谢朋友们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个吗?在配合扭簧表,用来检测零件内径。168113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哦,说说名字我查看下

网友:
老兄,300欧元还是有可能的。你要测量什么零件啊?需要什么样的精度?那个东西很多轴承厂家用,属于低成本的一类,未必那个就是最适合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轴承检测仪

网友:
扭簧表和杠杆表都只是一个指示器,即百分表或千分表,只是原理不同而已,扭簧表的测杆是直线运动的,即可以升缩的,杠杆表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杠杆表量程较小,扭簧表量程较大,0.001分辨率的扭簧表量程可以做到50mm,杠杆千分表一般只有40多个丝。
你说的这个量具是内径千分表/尺,国内成量哈量都有,价格是有300多的,指示器部份有扇形的,也有圆形的,这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扭簧表是通过金属簧片传递位移,量程很小,分辨率很高,,一般机械指示表是齿轮传递,量程可以很大,但分辨率一般,

网友:
18楼对扭簧表的定义说错了吧,19楼的说的才对。

网友:
呵 ~~~~~~~~~~~~~~  不知道,是不是你描述的 有点问题?

网友:
真长见识呀!!1谢谢大家!!

楼主:
老兄,300欧元还是有可能的。你要测量什么零件啊?需要什么样的精度?那个东西很多轴承厂家用,属于低成本的一类,未必那个就是最适合你的
引用 网友C:

测量公差0.015的孔
我们现在有气动仪器,工人不方便有,想买我说的那种价格便宜,一台车床一个

网友:
刚入这行,学习,学习~~~~~~~~

网友:
貌似很貴的
.
.
.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轴承检测仪配扭簧表检测还是比较经济和可靠的,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45502我这帖子里测量的孔是0.02的公差,测量没有问题

网友:
轴承检查仪我记得好象是两千多一台,不过要配合杠杆比较仪或扭簧比较仪来进行测量

网友:
有简易的,很便宜,也能用,不过对测头的高度调整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技术要求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啦~~要多少字才可发?

网友:
我们这就有这个量具叫做内径卡钳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