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大森3i和广数980TD系统哪个比较实用

楼主(2010-03-21):
车床是沈阳CAK50型,主要用于加工法兰等盘类零件(精加工)。谢谢

网友:
我认为还是后者比较实用点

楼主:
2# 等你加入 能说一下为什么吗

网友(2010-10-13):
大森 贵啊
况且 你做的东西 980TD 完全可以胜任 且绰绰有余
一句话 小企业就用 广数 大企业 一般都是 大森 法拉克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1-08-27):
那我师傅为什么说大森3i很差呢?

网友:
广数系统  很经济   你要是想选高级系统   建议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