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加减速器后的输出转矩?

楼主(2010-03-21):
请问电动机加减速器后的输出转矩是不是相应的降低N倍,比如用一个50:1的减速器的话,实际输出的转矩是电机输出转矩的1/50吗?不胜感激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恩再乘上个效率因素就可以了!!

网友:
我怎么看着都像说反了呢?如果一个电机不带减速机的情况下是1N.M.那么带上50:1的减速机后理论上是50N.M.当然效率也不是100%。还得算上效率

网友:
电机通过减速器后应该是增大扭矩。同意4楼的观点。

楼主:
4# 尹怀化 呵呵,理解反了,谢谢提醒

网友:
功率与转矩、转速是什么关系?
这是个物理常识!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居然有几个人认识错误。

网友:
P=T*W, P——功率,T---转矩;W----角速度

网友(2010-10-25):
细心问题,机械行业体力脑力并行啊

网友(2014-09-20):
细心问题,机械行业体力脑力并行啊,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不要被电机忽悠了,要知道任何回转体都是同一概念,功率为定值的话,转速越低,力矩越大!它们是成反比的。

网友(2015-02-18):
额定下电机的转矩是不会变的!你要问的是不是"电机加上减速器后,从减速器上输出的转矩是大于电机的转矩还是小于电机的转矩?",?

网友:
理论上增大N倍才是,不过要注意机械传动效率,一般的机械传动效率95%左右,涡轮蜗杆减速机随着减速比的不同而不同

网友(2015-04-06):
如果是齿轮机构应该是增大的。齿轮机构就是用来增加转矩的。

网友:
一定范围内能量守恒,转速下来了,转矩就上去了

网友(2016-03-17):
   有个做工的方程式功率P=F(力)*V(速度),从方程式看出,速度越慢,力越大,这也是开车时候爬坡需要换低档的原因!!

网友(2017-11-16):
电机通过减速器后应该是增大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