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钢与普通碳钢之间用什么焊条焊接啊?

楼主(2010-03-22):
铸钢与普通碳钢之间用什么焊条焊接啊?

网友:
我也等待回复……

网友:
小弟见识不多,在我们工厂还没听过这么焊的

网友:
哪位大侠知道呀,我是高修理的,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好想知道哦!

网友:
不锈钢试试

网友:
焊件最好有坡口,焊后一定要保温,焊接一定要焊透,才能有一点效果,

网友:
普通焊条,j422或者J502,,,,,,,,,

网友:
普通焊条就行,用506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