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F轴承使用三个多月保持架就磨损了---讨论

楼主(2010-03-22):
·

·
润滑油是用320

楼主:
SKF轴承使用三个多月保持保就磨损了,润滑油是用320168042168043168044168045
引用 楼主:

网友:
内圈好像生锈了,不知是否应用的环境不好

楼主:
应用的环境好,在立磨磨辊里使用,听说现SKF轴承假货多,我现使用是不是真品牌SKF轴承,请网友专家帮忙看看

网友:
是不是有铁屑之类的杂质掉进去了

网友:
个人疑问:SKF瑞典的工厂产这么大的轴承吗?
不过我与SKF的人联系少,也不太清楚。

楼主:
没有铁屑之类的杂质掉进去了,有四只轴承都坏了

网友:
是不是,假冒伪劣产品?

网友:
是沈重的立磨吗?
轴承用了多久?设备是什么时间投产的?
滚动体产生了剥离,说明负载超过了滚动体的极限。
磨盘是否有变形?运行震动大不大?
出现故障前,轴承部分或相关部件有什么异常?如进料太多……

从图上不好说是否是SKF正品,正如上面提到的,产地标签上标的是瑞典,但我很少在市面上看到SKF瑞典的工厂的产品,所以这么大的轴承,是否是正品,先打一个问号。

这里应该有SKF的大侠,出来说明一下吧。

网友:
还是环境的问题,就是假的,也不该坏道这样,

网友:
我估计是假的, 多了我就不好说了。
乱说是要负责任的。

楼主:
轴承用了三个多月?滚动体产生了剥离,负载没有超过了滚动体的极限。
磨盘没有变形,运行震动3.5。

网友:
保持架不是受力件,我怀疑是滚动体先损坏。

网友:
不要用CC的,用CA的试试吧,如果找不到原因,就换个CA试试吧,不要用SKF的,太贵,买个瓦房店的就可以了,便宜啊,用3个才一个SKF的价格。

网友:
CA的这个铜保多漂亮啊,CC的一断,滚子必然磨损,CA的寿命就长一些,青铜还是好的润滑材料呢。

网友:
水泥行业一些重要设备,为什么要用SKF或者FAG,主要是停机检修成本太高,特别是非计划停机检修。

这个成本不是单个考虑轴承的成本,要考虑整个生产运作。这么大的轴承,工厂一般又没有专用的安装、拆卸工具,很多工厂等不起,所以很多水泥工厂在一些关键设备还是用进口的多。

网友:
学习了。
买好轴承难,用好轴承也难

网友:
滚子很严重的疲劳剥落,保持架应该坏在滚子后面,保持架坏成这样应该是滚子坏掉后卡住了造成的,应该是假货。

网友:
好东西也是娇气的,精密的东西更娇气!

网友(2010-04-21):
滚子很严重的疲劳剥落,保持架应该坏在滚子后面,保持架坏成这样应该是滚子坏掉后卡住了造成的,应该是假货。
引用 网友A:

不同意

真货也会坏,而且坏的情况还很多呢,我觉得还是选型问题,用CA的比CC的好些,起码不会断裂后卡滚子。

网友:
调心滚子轴承(双列)
装配时要求对中,因为他承受轴向力的强度不大。
从图片上看,保持架已经过度变形,球面鼓型滚表面磨损严重。
不考虑假货,因为skf大品牌,在寻购的时候估计不能出什么大错。
那么就应该是在安装时,出现的问题。
首先看一下轴的工作情况,如果轴承不能对中,那么即使再换上新轴承不出三个月还是会磨坏.
其次就是考虑润滑问题,从图上看,如果是润滑不好那么内外圈也会出现磨痕。
是短轴?

网友:
不同意

真货也会坏,而且坏的情况还很多呢,我觉得还是选型问题,用CA的比CC的好些,起码不会断裂后卡滚子。
引用 网友B:

就楼主提供这两张照片 大家也就是盲人摸象罢了,别太当真。CC是改进型  咱们国内的CA是一种老结构衍生品   属于落后产品。
请别没事推销你的CA结构了  该换代就换代吧。

网友:
调心滚子轴承(双列)
装配时要求对中,因为他承受轴向力的强度不大。
从图片上看,保持架已经过度变形,球面鼓型滚表面磨损严重。
不考虑假货,skf是大品牌,在寻购的时候估计不能出什么大错。
那么就应该是在 ...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几个都恰好相反:
调心滚子轴承对中要求不高,因为调心滚子轴承可以自调心!
因为skf是大品牌,所以假冒的最多。
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大家:中国市场上SKF的假货占60%,SKF真货占40%!
关于这个轴承,已经给大家说了。

网友:
不同意

真货也会坏,而且坏的情况还很多呢,我觉得还是选型问题,用CA的比CC的好些,起码不会断裂后卡滚子。
引用 网友B:

CA比CC强不一定,强震动条件下如何选保持架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震动筛上的强震动下的调心轴承就是特殊钢保。而非铜保。

网友:
你说的几个都恰好相反:
调心滚子轴承对中要求不高,因为调心滚子轴承可以自调心!
因为skf是大品牌,所以假冒的最多。
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大家:中国市场上SKF的假货占60%,SKF真货占40%!
关于这个轴承,已 ...
引用 网友D:

版主说的对!我对这种轴承和现在中国的“国情”的认识还是不够深,现在理解了!
再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如果装配式轴线偏离角度过大,超过了调心滚子轴承所建议偏心的范围,是不是还会产生这样的磨损呢?
好像这种系列轴承允许的最大偏移量在3°。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资料,找出原因。

网友:
外包装上的年号和轴承上的年号不符。需要了解更多联系QQ859031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