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思广益、减少或消除熔模铸件缺陷

楼主(2010-03-22):
最近一位朋友寄给我一个熔模铸件,经喷砂后拍照了三张照片(如附图)。请问:
1、你看到在这个铸件上有几种缺陷?是什么缺陷?
2、为了判断准确,你还需要哪些资料?
3、谈谈你对减少或解决这几种缺陷的看法。
以便互相探讨、共同提高。

网友:
潘老316的不应该出现这么多的黑点啊,是不是焙烧不彻底啊

网友:
第二张图片看的话还有浇不足现象啊,应该是型壳焙烧不彻底啊,不知用的什么炉子烧的啊

网友:
我们订做的一些类似零件,还不至于这么糟,不过一加工,就会有砂眼,严重的有开裂现象!

网友:
气孔、沙眼、裂纹缺陷,但这个只是表面现象

楼主:
对方告诉我其成分是:Cr13Ni

楼主:
这一个熔模铸件上有三种缺陷:裂纹、麻点和粘砂(孔内);而且老板告诉我:三种缺陷的废品率均在50%及以上;尤其是麻点高达70%左右。

网友:
哦】
铸件上面有316标识

网友:
潘老认为是什么原因呢啊?

网友:
潘老给分析一下好吗,近期出的一批货出现此问题热处理后钝化完发现的啊。材质为316L。一个管状的件大多数在内孔处也有个别的再外圆处。个人怀疑为热处理过度。但是有和以前的热处理过度还不一样的啊 ,有的领导说是渣孔,是渣孔怎么没有飘上来呢都在中部位置啊。
尊敬的潘老前辈给分析一下好吗,在下不胜感激。谢谢潘工了啊!

楼主:
可以肯定的说:“不是热处理过度”——应该叫做“过热”或“过烧”。是渣孔?还是表明缩松?我从照片上看不清楚。需要进一步检验才能确定。

网友:
谢谢潘老的指点啊
请问怎么去检验啊?
是不是钢料的成分有问题啊?

网友:
呵呵,学习了。出现这种现象如果不想回炉报废,可使用我公司产品进行填充修补,固化后可进行机加工!

网友:
跟我联系,我已成功地在几个厂解决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
精铸必须做到精,任何地方都不能轻易放过,个人认为麻点属于模壳焙烧问题和铁水干净问题

网友:
但是没固容前,钝化完是看不出来的啊?
为什么热处理后就都出来了呢啊?

网友:
此类缺陷是铁素体不锈钢的通病,要从耐火材料的选用,熔炼操作上可以预防和解决。本人曾为几家企业彻底解决此类缺陷,如有兴趣请与我联系,QQ434366129、电话:15960526081

网友:
楼上的朋友能否在在这透露一二啊

网友:
回复LHHU
既然是316L材质
那你再说一下你所用的耐火材料是一点什么?还有就是有没有对一~三层制壳用的耐火材

料进行杂质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怎样?
另外毛坯出来后,该部位的表面质量什么样的?

我认为还是杂质造成的,是与壳模杂质起反应的结果,钝化是看不明显,要用特配成份

的酸洗液或热处理+钝化就很明显地显示出来。

网友:
楼上师傅:
我们用的粉子是中正的,锆砂是阿斯创的啊,没有检测过杂质, 也不知道怎么检测不知去那检测。
应该是没问题的啊,一直用着的啊,再说了啊就是这一种产品出了问题啊别的产品都没是的啊。毛坯的表面也看不出来的,没热处理钝化后也看不出来啊。热处理后才出来的啊,大多数全在内孔中断位置的啊。
师傅再给分析一好吗】
谢谢了啊

网友:
我们这里也曾用过阿斯创锆砂,曾拿过到清华大学进行化验,里面含氧化镁,氧化钾等氧化物杂质大大超标,使硅酸锆的分解温度降低到1000度以下,释放出大量的活性很高的二氧化硅,与钢水中氧化氩铁等氧化夹杂物生成硅酸盐残留钢中。一般来说可以从焙烧1300度以上后的模壳上可以看到一点点的黑点,另外以上壳模上的杂质多一般会伴生的缺陷特点还有:
   1、在含铬高的不锈钢上会有。
   2、在碳钢和低合金钢上不会产生。
   3、在铸件厚大部份,热节,散热比较难的地方,会伴有表面粗糙缺陷,就象酸腐蚀过头和热处理过氧化的现象一样。一般小件、薄件不会有此类缺陷。
   我这里也曾发生过类似现象,换了锆砂粉就好了

网友:
潘老的三个照片我认为是以下几个原因
    1、面层干燥不良,至使壳模表面层微裂;蜡的流动性差,至使壳模脱蜡后有裂纹;壳模干燥不良或面层材料耐火度不够或杂质高;造成铸件表面飞边、流纹及内孔粘砂。
    2、钢水的脱氧不良,没有认真做好高温静置工作,浇注后加罩不到位,至使铸件表面麻面。

网友(2010-04-21):
为什么没人关注此贴呢啊?
不明白啊

网友:
好贴,yiji-an-2007 老师分析的很有条理;问题是否查明,期待潘老师给我们一个答案

网友:
先得了解
1.浇注温度的控制
2.如何脱氧作业
3.焙烧作业

网友:
炉后试样的化学成分分析如何?

网友:
浇注1630~1640
焙烧1130
时间90分钟
脱氧材料初脱电解锰,硅铁,终脱硅钙
成分完全符合316L材质

网友(2011-03-29):
怎么这个问题讨论了一半就停止了呢?

网友:
藩老就是高人,请不吝赐教

网友:
潘老在吗好久没有见了还好吗?

网友:
粘砂应该是焙烧不好。别的还真说不来

网友:
废品率那么高,钢液没调好或者模壳焙烧不彻底都会裂,粘砂说明砂子不行!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沾砂,应该是面层涂料杂质高,耐火强度不够吧?